一个编程问题

楼主(2010-05-30):
以上406.00是什么触点,如何输入的?

网友A:
上升沿微分。

网友B:
欧姆龙和三菱的不同不是用X,Y来定义输入输出点的,它是以地址定义的,
如输入点0.01... 输出点100.01...(PLC输入点上有,要按那上面来定义)
它也有早间继电器,也可以说是在输入点与输出点之间的点位都可以用.
至于你上面说的那个是上升沿微分也就是相当于三菱的上沿脉冲的意思.

网友B:
更正错字:
欧姆龙和三菱的不同不是用X,Y来定义输入输出点的,它是以地址定义的,
如输入点0.01... 输出点100.01...(PLC输入点上有,要按那上面来定义)
它也有
间继电器,也可以说是在输入点与输出点之间的点位都可以用.
至于你上面说的那个是上升沿微分也就是相当于三菱的上沿脉冲的意思
下载积分:+3(王大帅)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升沿微分。
此图中的触点才是上升沿微分吧,两者有很大差别

网友C:
上升沿微分

网友D:
上升沿微分,该触点有指令DIFU 406.00得来.
对于CPM和C200H等PLC需要用DIFU来得到1个上升沿微分,
而CS/CJ/CP1H等PLC直接使用--|?|--微分触点即可(?为上箭头或下箭头)
充耳不闻

网友E:
上升沿微分,每次ON发一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