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0-05-30):
三菱PLC出现双线圈检查错误 怎么办?

网友A:
工具 -> 程序检查

网友B:
是不是线圈的设置重复!要检查梯形图!

网友C:
一个线圈同时驱动了两次

网友D:
如果不是有意为之,则找到其位置,修改。
双线圈,不是不允许编程,而是怕误写 引起非预期的结果。

网友E:
可能是有两次输出,你看梯形图,修改。也可能用辅助继电器做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