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楼主(2010-05-30):
请问:
我现在想用三菱PID指令控制伺服速度,但外部的AD转换模块由于机构限制输进的只能是0-5V,但是PID计算后通过DA模块后的输出电压要大到0-10V才能满足调速要求.
那么PV(0-5V)与MV(0-10V)可以进行PID运算吗?若不行,请问怎么处理?

网友A:
完全可以进行PID运行

网友B:
有这么高的电压应没问题的,PID只要很小的电压或电流的变化就能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