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30):
在恒压供水系统中,采集压力值用什么传感器呢?各位能传张图片来看一下吗?
做水箱水位检测时,不知是不是用这种压力传感器转换过来的,还是专门有输出模拟信号的水位传感器?

网友A:
这种可以吧
  • 下载积分:+1(lamborzhou)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以吧

    这种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B:
    这种上海的180元,不开票,我买过的!
  • 下载积分:+1(lamborzhou)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以吧

    做水箱水位检测时,不知是不是用这种压力传感器转换过来的,还是专门有输出模拟信号的水位传感器?

网友C:
    说具体一点啊。

网友D:
    才180啊,我晕啊,我在福建的时候这个要700啊,
    呵呵有些变频器可以直接接压力传感器,经过传感器可以直接得到反馈电压

网友E:
    压力传感器啊兄弟

网友F:
    180的能用吗,我这边压力和液位都 有用到,都要700以上,不过可靠性还好,用一两没什么问题,而且我是用在污热水中的,有60度。

网友G:
    用压力变送器或远传压力表,检测水箱水位要用液位计

网友H:
    我们空压机用的1870元呢,阿特拉斯37KW

网友I:
    用压力变送器价格较贵在600左右, 进口的更贵,变送器控制精度高,稳定性强,操作简单方便.直接在匹配的仪表设定即可,主要用于精密控制,成本较高.而远程压力表价格便宜,传输期间信号衰减,有误差,操作不便.可根据要求选择

网友J(2010-07-02):
我用得才400多.,工厂设备供水的

网友K:
看情况用,也不是说越贵就越好的.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L(2010-09-25):
我用恒压供水控制器 做的,效果很好
因为功能多了也没有用,plc+pid仪表做的价格高
天津市正派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凭借我们13年工厂自动化实践经验,用一流的服务,优质的配件为广大客户
电气成套:变频恒压供水控制柜,自偶降压启动柜,软启动柜,定做各种室内外配电箱
联系人:李国际
电话:158 2221 0719
150 2236 8723
新南马路五金城一区33栋116

QQ:1792595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