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控制20多个步进电机,用什么PLC最划算。

楼主(2010-05-30):
要控制20多个步进电机,用什么PLC最划算。大家给点意见,哪个实惠点

楼主:
单片机我不会

网友A:
只能是PLC+特殊模块的形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能是PLC+特殊模块的形式了
说的对头。

楼主:
这是肯定的,这么多品牌,那家的最实惠啊

网友C:
西门子的IRT系列

网友D:
用运动控制卡吧

网友E:
运动型PLC,有16轴的,32轴的
另外很多CNC控制器,
三菱的Q172,Q173,
西门子的840D也可以控制32轴的
PC机那种CNC用运动控制卡做的,也可以控制32轴
以上2轴以上的插补功能
若不需要插补
可以选择Q02+运动控制模块方式
三菱的有QD75P8,一个模块控制8轴步进
另外有的PLC本身带4组脉冲,若设备比较大,可以选择就地控制,几个PLC通过485通讯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F:
我用三菱PLC控制过11台三菱的伺服,主控PLC控制一台伺服,另五个PLC各控制2台伺服,几个PLC通过485通讯。三菱Q系列也用过,就是接线太麻烦。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试

楼主:
QD70P8

网友G:
用信捷的啊,便宜

网友H:
YASKAWA MP2000 Type Control 256 Ax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