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5BD做编程口

楼主(2010-05-30):
最近想写一个上位机与FX2N通信程序,请教大虾们能不能用fx2n-485BD作编程口使用?怎么使用?

网友A:
是编程口还是通讯?你的电脑也要用232转485才行的
三菱

网友B:
485BD 可以和上位机组态软件做通迅,但不支持做为编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