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31):
一台设备有时突然电机加速,变频器跳闸.查了一下,电机电缆线进水,二相间短路,.电机加速加速中过流........变频器跳闸.什么原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都看不明白你问的是什么。
电缆绝缘不好会出现三相电流不平衡。
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改变电机 的速度。
引起变频器跳闸的原因有很多,加速中过流,减速中过流,通讯错误,变频器过热……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看不明白你问的是什么。
电缆绝缘不好会出现三相电流不平衡。
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改变电机 的速度。
引起变频器跳闸的原因有很多,加速中过流,减速中过流,通讯错误,变频器过热……

短路的地方在变频器的输入端还是输入端?

网友C:
没见过电机不好还会导致变频加速的,电机不好变频应会保护停机才是。

网友D:
如果是線路进水两相短路的话,变频器只要RUN就会OVER了,如果变频器是在运转然后做加速动作OVER,你要看是否加速中过流,过压还是什麽的,看异常代码,参照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