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31):
时钟数据比较指令如何使用。
时间有年月日时分秒如何写到一个数据寄存器里
麻烦各位帮我看下
附件: 时钟数据比较.rar (10 K) 下载次数:181

网友A:
楼主,你的程序错了,你是无法写入时钟寄存器的。

你如果采用目前的状况,你需要首先将M8015置ON,停止计时,你才可以更改时钟寄存器,更改完毕后,再将M8015置OFF,进行计时。

否则,你需要使用TWR(FUN167)来对时钟寄存器进行修改。

Good Luck

楼主:
谢谢1楼的回答
对于时间D8013 D8014 D8015 D8016 D8017 D8018只知道是时间显示
怎么不管给不给他接通都会显示我电脑的当前值
具体应该怎么用这些特殊数据寄存器呢

网友A:
因为时钟写入与M8015都不被模拟器支持,请使用实际的PLC。

Regards

楼主:
那如何进行第一步的时钟数据比较呢
是不是就用TWR写入时间啊
但那数据也有好几个数据寄存器啊
书上写的时分秒对用的就是一个数据寄存器怎么比较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何进行第一步的时钟数据比较呢
是不是就用TWR写入时间啊
但那数据也有好几个数据寄存器啊
书上写的时分秒对用的就是一个数据寄存器怎么比较呢

S0----D0
S0+1----D0+1
S0+2----D0+2

你需要翻手册了。

Regards

楼主:
不太懂啊麻烦给解释下谢谢
LD X001
TCMP K10 K13 K50 D0 M0
这是书上给的例子是怎么比较呢D0只是异个数如何跟K10 K13 K50 比较?

网友A:
D0是目标地址的首地址~~~

恐怕你连书上的例子都没有看过!

楼主:
书上要写的要那么明白还用来这上麻烦你吗
D0我也知道是首地址年啊
假如我想让M3>K10 K13 K50 有输出怎么写呢
一个数据寄存器有不能表示那么多的时间

网友B:
        K10对应D0;K5对应D1;K30对应D2,依次为时、分、秒,D0D1D2<10点5分30秒则M0 ON;=则M1 ON;>则M2 ON,与M3无关,并且不能用BMOV来读取时间写入D0D1D2,这样顺序便成了秒、分、时,TCMP指令将把它当成时、分、秒,可用TRD D0来实现,这样TCMP K10 K5 K30 D0 M0指令还要改成TCMP K10 K5 K30 D3 M0,因为TRD D0读取的时钟D0D1D2分别是年、月、日了,D3D4D5才是时、分、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K10对应D0;K5对应D1;K30对应D2,依次为时、分、秒,D0D1D2<10点5分30秒则M0 ON;=则M1 ON;>则M2 ON,与M3无关,并且不能用BMOV来读取时间写入D0D1D2,这样顺序便成了秒、分、时,TCMP指令将把它当成时、分、秒,可用TRD D0来实现,这样TCMP K10 K5 K30 D0 M0指令还要改成TCMP K10 K5 K30 D3 M0,因为TRD D0读取的时钟D0D1D2分别是年、月、日了,D3D4D5才是时、分、秒。

不好意思M2写成M3了     这样TCMP K10 K5 K30 D0 M0指令还要改成TCMP K10 K5 K30 D3 M0,没有变动啊
上面的程序运行M0  M1   M2的闭合是不是时分秒到了接通 而是单独的一个数D0的比较   怎么把时分秒作为一个整体来比较呢?

网友B:
D0改D3了;TCMP指令就是时分秒整体比较的,比较后有三种结果<、=、>,分别对应M0、M1、M2动作。

网友C:
请看原创贴“一个很有用的时钟控制程序-------对付赖账的好办法”,可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