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防护电焊机的高频,和漏电流?

楼主(2010-05-31):
控制箱和电焊机在一起,怎么防护电焊机的高频,和漏电流?我们公司的plc烧了十来台了,有这方面经验的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A:
你们什么类型的焊机?
用的什么PLC,
我怎么从来没出现过?

网友B:
分开接地,PLC单独接地。PLC电源侧加磁环和滤波器。

楼主:
谢谢2楼,我们也加过滤波器,效果不是太明显,PLC还是有烧的。还有人建议采用直流电源PLC或者在PLC 前加隔离变压器?有效果吗?

楼主:
我们用的是三菱FX1S-14MT的PLC,采用交流电源。焊机的型号我不太清楚,我们是生产焊机辅助设备的。

网友C:
加开关电源就可以了 换直流电源PLC

网友D:
建議电焊机不要接到控制盘内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