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定位问题

楼主(2010-05-31):
我们改造一台伺服绕线机,一套台达750W伺服控制中间一个轴定位,由一台三菱FX1N PLC + FX2N-1PG来给定控制信号,现在出现的状况是定位不准,角度始终偏差一些,请问各位高手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差多少啊

楼主:
定位轴转的角度大概差20度

网友A:
回原点准不准啊

网友A:
司服驱动器设定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B:
看看有没有干扰 如果没干扰看看程序吧

楼主:
回原点是准的, 抗干扰方面也做到位了、接了地线,也加了滤波器。 绕12圈就算完成一个转子,这2圈里面要么左偏要么右偏有时候有2圈是准的,反正很不稳定,请问各位大侠怎么解决啊?

网友C:
这个问题可以给你几个建议,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哈
1、程序设计有问题,计算不精确。
2、编码器有故障或是信号捕捉时丢失数据。
3、机械精度达不到要求(和你们设计时输入的参数不一致),导致累加的误差加大。
4、系统的惯性太大或负载太重。
具体的话要慢慢的检查,看到底是那个环节出了问题,最好是把可能出现错误的部位一一写下来一个一个排除,应按是可以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