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10-05-31):
各位大哥,我的三菱PLC和电脑通讯部上式怎么回事啊。我用的PLC的型号是FX1N-24MR。端口我用的是COM1,PLC设置的也是COM1端口。提示使用了不可用的端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可能是通讯线的问题,

楼主:
那好吧,我换换试试吧。非常感谢

网友B:
你可以设为PLC软件为COM2试一下,电脑也得设,也就是说在资源管理器里面

网友C:
串号没设置好吧

楼主:
谢谢各位了,可是我都试过了。端口一,端口2都试过的。只有通讯线没有换换啊

网友A:
现在可以没有啊

楼主:
还不行的。如果行的话,我会告诉各位的。我还没有换通讯电缆试试。我现在没有别的通讯电缆了啊。

网友D:
串口驱动程序安装了没有?

网友E:
有时电脑的重启

网友F:
你试用不同的COM口

楼主:
个位大哥,我的问题现在可以解决了。是我的编程电缆有问题的。更换之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