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司服MR-H500AC手册哪位能帮助?

楼主(2010-05-31):
三菱司服MR-H500AC手册哪位能帮助?该使用三菱哪款可以替换?

网友A:
内置定位功能
MR-J2S-500CP 或 MR-J3-500T+MR-J3-D01

楼主(2010-07-09):
MR-J2S-500CP可以直接替换MR-H500AC吗?电机不用一起更换吧?

楼主(2010-09-01):
谢谢1楼手册找到了,软件找到了,线也没问题。测试后MR-H500AC伺服与电机没有问题,但是设备控制运行就是只显示“00”因使用的是MR-H-D01扩展,怀疑是此板故障。请问如果不使用MR-H-D01直接使用脉冲信号控制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