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离散变量报警问题

楼主(2010-05-31):
我通过下面的变量触发 有报警试图显示 触摸屏模拟的时候可以啊,可是到现场开机触摸屏就全报警,是不是触摸屏的程序没跟PLC联系啊,
IW0的0位对应i0.0依次可以15位,可是我现场触发I0.0,报警没反应,只有触摸屏开机的时候全部报警,这问题在哪?

网友A:
模拟 时候是跟PLC联机模拟的吗?
如果不是看看你的连接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
跟s7200联系模拟联系的软件没有啊,其他开关量都能打开啊,现场触摸屏式跟PLC联系上的

网友B:
IW0的0位对应i0.0依次可以15位,可是我现场触发I0.0,报警没反应,只有触摸屏开机的时候全部报警,这问题在哪?
iw0 的0位对应的是i1.0,而不是你说的I0.0,请你重新检查一下。触发位的对应的应该是:0=i1.0 1=i1.1......7=i1.7 8=i0.0 9=i0.1
15=i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