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头痛!!!关于速度不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0-05-31):
公司一台连续抽线机最后一个马达与前面的马达速度不能同步。编码器信号正常。程序没有任何修改。郁闷了??? 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请问楼主的多频控制用的哪种信号。如果是电压型的。你可以检查模拟电压输入是否失真。加个隔离块试试!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优秀文章

网友B:
如果真的排除了电气上面的问题,那么要考虑机械传动环节是否导致不同步。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网友C:
程序沒做修改,机械方面呢,你的速度信号源是什麽,多方面因素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