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10-05-31):
在编程中K表示什么,,,T又表示什么,,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K-----是指常数,T-----计时器。

楼主:
那什么是常数啊,大侠,,,小弟是初学,,能帮忙介绍介绍吗???

网友B:
如t1 k10 表示为定时器T1定时时间为1秒 。

网友C:
K-----是指十进制常数,T-----计时器。

网友D:
回答的很详细了,楼主应该清楚了吧

网友E:
常数,与通常的概念是一致的,一个一定值的数、就是常数,十进制如1、100、3200等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