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步进电机控制的问题请教各位大哥的.

楼主(2010-05-31):
在没有编码器和开关定位的情况下,用DRVI指令使电机正转完成以后怎么才能使电机自动反转运行呢,而且是正反循环运行。
小弟初学不久,希望各位大哥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如果有程序例子那就感激不尽了,
好好学习

网友A:
另外有一个方向控制点

网友B:
看下这个啊,三凌的程序

网友C:
上传一个三菱程序给你参考

网友D:
要方向控制, 比如 脉冲从Y0输出,当脉冲完成后,Y4动作,这时候就可以反转或正转

楼主:
学习中,谢谢各位指点!
好好学习

网友E:
需要反转时,只要把程序中控制方向的Y置位就行了
比如:LD X0 DRVI D100 D102 Y000 Y001
需要反转时,置位Y001,不需要反转时,复位Y001,就行了.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