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三菱FX1S外部接线问题

楼主(2010-06-01):
高手前辈,我的用的14点的继电器(220V电源),8入6出。现在6路输出出接DC24V的小型继电器,COM0\COM1\COM2能不能连起来,变成一个公共点;小型继电器能不能直接用PLC上的24V电源?

网友A:
您确认您使用的软件是GS而不是GX?
定时器是T0是数字0而不是字母O。
Regards

楼主:
谢谢,我用的是GX的,确定是T0,就是写不上去,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一楼有联系方式吗?请教你一下

楼主:
在编辑的时候我输入OUT
然后弹出详细的指令帮助
可使用的软元件中YMSTC都是打了米字符号的

网友B:
楼主在输入的时候:OUT空格再输入定时器(T?)空格然后输入常数(K?)确定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