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点指令问题

楼主(2010-06-01):
各位大哥,刚才我看了个程序。里面有条指令不太明白。M77是个触点。程序中后没有M77线圈。请问他是怎么闭合让后面的线圈吸合的呢。还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A:
如果有触摸屏的话,那就是触摸键。另一种可能是功能指令产生的标志位。如比较指令<,=,>

楼主:
是这样的,好的谢谢了。

网友B:
哈哈是的应该是触摸屏里的开关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C:
强制ON、OFF看看 注意安全

网友D:
可能是用的人机或其它上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