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1):
毕业设计做了这么个课题,PLC控制电梯,同时用组态王进行实时监控。
    PLC的编程,组态的人机界面以及一些命令语句都弄好了,现在的问题是,我做的人机界面是纯仿真的,所有的请求信号都是通过在人机界面直接输入的,然后电梯的仿真运行通过我写的命令语句实现。
    但是,我想PLC应该与组态连接起来的吧,楼层的请求信号应该是通过PLC采集,然后传输给组态吧,但是传输这块我没怎么弄,主要是刚学这个东西,导师要求有PLC与组态之间的数据传输程序,有没有好心人指点下 这块怎么做?PLC的数据怎么传到组态哪里?
求帮助

网友A:
可以用一个RS232-RS485转换器+一个9针串口(用2根线焊3、8脚)接到485处 即可通讯

网友A:
在上位机建立与下位机对应的 变量即可

楼主:
      请问下怎么建立对应的变量?现在的我有点迷糊,感觉最关键的地方需要一个人帮我点1下。
   比如我的设计,我在组态里是弄了四层电梯的所有呼叫按钮,就拿一层外呼按钮这个来说,因为我全做的仿真,所以我设置的与这个按钮相连外部设备也是仿真PLC。如果说要用到实际的plc,然后要求plc在现场所采集的对应的一层外呼请求的信号能够与组态里的一层外呼按钮这个变量相通,要怎么做?
   设置的外部设备?变量的定义?具体要做怎么做?应该我也没有实体PLC,也不好摸索。导师的要求是要说明白实际PLC采集的信号时怎么传给组态里相应的按钮的。
   能指点下吗?问题可能有点傻,不过现在的我真的迷糊

网友B:
在组态王指定PLC  把PLC的数据地址写到组态中。先要变量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怎么建立对应的变量?现在的我有点迷糊,感觉最关键的地方需要一个人帮我点1下。
   比如我的设计,我在组态里是弄了四层电梯的所有呼叫按钮,就拿一层外呼按钮这个来说,因为我全做的仿真,所以我设置的与这个按钮相连外部设备也是仿真PLC。如果说要用到实际的plc,然后要求plc在现场所采集的对应的一层外呼请求的信号能够与组态里的一层外呼按钮这个变量相通,要怎么做?
   设置的外部设备?变量的定义?具体要做怎么做?应该我也没有实体PLC,也不好摸索。导师的要求是要说明白实际PLC采集的信号时怎么传给组态里相应的按钮的。
   能指点下吗?问题可能有点傻,不过现在的我真的迷糊

比如 一层外呼请求的信号 在 PLC中建立I0.0, 在组态王中也建立I0.0就可以相连了

网友C:
这么多好人啊

网友D:
组态王可以控制Mx.x,是按位的;也可以是VBx,是按字节的。Ix.x是只读的。我试过,详细的看帮助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