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大侠帮下

楼主(2010-06-01):
请教下各位 上升沿脉冲 是不是指那个触点接通后扫描一次 以后一直保持接通他后面的内容就一直不扫描啊
还有个问题
我用了个 T0的时间继电器 后面是K100 可他怎么老是达到100 后归零然后重新反复计时 触点就是不动作

网友A:
上升沿脉冲(PLS)是指接通的第一个扫描周期动作一次。其它时间是不动作的

网友A:
第二个问题要看你的程式是怎么写的了

楼主:
2楼的意思是这个跟程式有关

网友A:
可能把程式写上来分析一下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把程式传上来啊

网友B:
要是把T0的常闭接点、控制T0线圈,就是楼主所说的情况。

楼主:
没有啊
就是X0控制T0
然后T0常开控制Y0

楼主:
还有我的PLC只有X0——X7
程序里面都用到X20了
让后把程序写到PLC里 X7以后的触点我用强制控制 这可以吗??

网友C:
既然你没有那么多输入点,就用中间继电器不行吗?

网友D:
触发瞬间

网友D:
普通的东西、你还要加倍努力。

网友E:
这样的话,你加个扩展模块试试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