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按钮的双重作用

楼主(2010-06-01):
在做自动化设备的时候 急停按钮一般做双重作用 常闭端子接在电气电路中 动作的时候用来断开电路
常开电路是接在PLC的端子上 动作的时候闭合 用来给PLC信号
我现在用的是顺序指令编的程序 那么这个急停信号怎么使PLC的输出全都关闭呢
当急停按钮复位后 又怎么使整个程序动作从头开始呢

网友A:
你这说的太笼统了,根据工艺设计的不同有不同的方法。
我说说最简单的吧,PLC控制回路和电源都接在一个主接触器下面,主接触器受启动按钮控制,不受PLC控制,可以有反馈。这样我只要急停按下,控制回路和主电都没了,再旋起急停,按下启动又能上电。

楼主:
你说的硬件电路 我的急停既能控制电路 也要能控制程序

网友B:
那你们二者结合起来不是可以了。当今对于自动程度高,安全要求高的地方还用到安全继电器如:PILZ安全继电器控制。都是结合工艺要求的选择。

网友C:
在按下急停按钮时,禁止调用你要终止的块是否可以呢

网友D:
这个你可以用急停按钮的 下降沿出发一个复位信号(打开至关闭) 就可以重新开始程序

网友E:
支持五楼的说法!
支持四楼的说法!

网友F:
一般是这样用的:常开触点控制软回路停止,常闭触点控制硬回路的停止。我是参考国外的图纸在工程中这样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