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该从哪开始

楼主(2010-06-01):
我想学触模屏和PLC的通讯 该从哪里学起啊

网友A:
触摸屏和PLC通讯?
要学什么呢?厂家不是已经做好协议可供选择了嘛,如果厂家没有做,那么这样的厂家的产品可以不要用了.

网友B:
了解一下触摸屏的软件编辑和PLC的软件,了解了就全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