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from指令疑问请教!

楼主(2010-06-01):
[FROM K0 K28 K4M60 K1] 中的K0 是不是有误?根据在特殊模块在PLC主单元的右边位置,特殊模块的地址不是大于0的吗?何解?
下载积分:+1(wuyouqian) 请勿重复发表相似内容

网友A:
它的编号实际上是从K0开始的,第一个就是K0。
按照最多8块算,其编号依次为K0~K7.

网友B:
哦 原来如此

网友C:
从PLC本机最靠近的模块依次计算。。

楼主:
原来<<三菱FX/Q系列PLC应用技术>>里的P264页写错了.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编号实际上是从K0开始的,第一个就是K0。
按照最多8块算,其编号依次为K0~K7.
原来<<三菱FX/Q系列PLC应用技术>>里的P264页写错了?其书中描述:在FX系列PLC中,从基本单元开始,依次向右的第1、2、3……个特殊功能模块,对应的模块地址依次为K1、K2、K3……在指令的这一区只能输入常数K。按楼上的意思,那对应的模块地址应该依次为K0、K1、K2……,对吧?

网友A:
这是三菱FX编程手册中的说明;
另外你可以下载FX的硬件手册,里面应该也有关于扩展模块编号规则的介绍。

楼主:
明了,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