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有一台设备带了PLC,在三相进线上装了三个电流表,请问能用PLC编写一些程序用来计算这台设备每天用了多少电量吗?这个程序不能与原来生产的程序干扰,只能加在里面。而且要在电柜上面用二个最简单的表来显示功率数值,一个表是用来显示生产一天的功率,附带一个清零按钮用来清零的,另一个用来显示总的累计的功率,不能清零的。请问各位这个能做到吗?

是不是要在PLC上加模拟量模块?将三个电流表引到这些模块上来?

如果没有电流表,请问能有最简单的方法用程序来计算可以吗?

以上是在不加装电度计量表的情况下要实现。即用现有电柜中的东西来达到了解设备的消耗功率。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我也是菜鸟,功率的计算是电压乘以电流然后三相加起来 在PLC挂个AD模块(3P的)读入PLC再乘以380(如果没有电压表参数就会不太准)输出就是电功率了然后读到显示器上  应该是这样  大家给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