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炜高速计数求救!

楼主(2010-06-01):
丰炜VH20AR主机, 选用LF-200BM-C05D编码器,A接X0 B接X1,梯形图 M9000接C251 K1000000,怎么在线监视的时候旋转编码器,数字不变化,XO X1的输入指示灯常量 也不闪,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A/B接的位置不对。说明书上有接法,你看看好了

楼主:
我又看了一遍 就是A--XO B-X1 楼上的朋友可否详细说一下!谢谢!

楼主:
原因找到,编码器电压不对!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