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办公室里调试PLC ?有什么好建议

楼主(2010-06-01):
以前在的公司 有信号发生器,可以模拟模拟量的信号,而且通过仿真软件也可以很快的实现仿真,现在用的是GE i3的PLC 没有仿真软件,而且还是在办公室,数字的信号可以大概做一下仿真,可是模拟量呢?怎么去实现?有没有好的建议和经验的?谢谢

网友A:
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电位器实现吧。

网友B:
模拟量你可以通过内部寄存器来实现,而至于输入输出,那只是模块的转换而已,即使不用到任何的外部输入与输出,你仍然可以来验证你的程序的逻辑是否正确。
向内部的寄存器送入值,不就相当于模拟量输入?
办公室调试PLC最好的建议就是注意安全,放在办公桌上,其他妹妹不小心碰到电源……

楼主:
好的 谢谢 明白了

网友C:
好。方便。注意安全就是。呵呵。

网友D:
有熟悉GE FANUC VersaMax PLC 的吗 我现在遇到了个难题 现在用串口小助手去与它通信 但是我不知道要发什么代码 我如果乱发 它就循环返回15 02 15 02 ... 请高手指教 该如何发送 发什么代码!!! 谢谢啦 !!!急急急

网友E:
这个我还没有学到,不好意思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