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plc控制的故障

楼主(2010-06-01):
我单位使用西门子300plc315,控制电机的串级调速,plc控制电机的自动调速,甩开plc可手动调速,现在手动调速正常,使用plc自动调速时多数会使系统跳闸,但也还有10-20%的几率可正常运行,我查了很多天,不得所获,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呀,怎么没人理我呀?

网友A:
看了问题描述,我认为应该是程序没有做好,自动/手动控制方式与跳闸原因无关与自动控制方式有关。可能是升速时间过短(这是估计的)或者是使能端子的使能时间与速度环(脉冲使能)的使能时间没有差异。以上前提是新设备新程序比较容易出现。如果以前是正常的现在出现问题那有可能是程序的参数发生了一些变化。需要分析具体程序了。

楼主(2010-07-01):
近日我单位的另一台设备也成了这个样子,这两台设备是一样的,都使用了西门子PLC控制电机自动加速,手动时就与PLC无关了.但它的中心元件用的是ABB的DCS500,每次开启(自动)到一半跳闸,DCS500报故障为F28,其意思是电枢回路过压.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应该是什么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