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2):
当PLC输出完脉冲以后有没有什么时候指令或是寄存器来知道PLC发送脉冲完成了呢?我用的是三菱PLC
好好学习

楼主:
我查到了,呵呵,可以用D8140-D8143来检测的
好好学习

网友A:
代    号    M8147
名    称    Y000用脉冲输出中监视(Busy/Ready)
内    容    OFF: Y000用脉冲停止中
    ON : Y000用脉冲输出中

网友B:
学习一下,还没试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    号    M8147
名    称    Y000用脉冲输出中监视(Busy/Ready)
内    容    OFF: Y000用脉冲停止中
    ON : Y000用脉冲输出中

学习了,谢谢!
好好学习

网友C:
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可以用D8140当前傎和你实际要移的做比较

网友D:
用M8029也可以的。

网友E:
特殊寄存器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