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文本显示器TP200

楼主(2010-06-02):
请问各位高手!
要怎样才可以把原来文本显示器的工程拷贝下来! 谢!!

网友A:
利用對應的軟件吧

网友B(2010-11-09):
TP200的画面是写在程序中的,STEP7软件中打开工具,再打开文本显示器向导,里面有设置TP200的内容,设置完成后把程序传到PLC,联机后可以显示的,看TP200的说明就知道怎么设置的.它不象别的文本显示器要编辑好画面传到屏幕.TP200不需要这样做的.你只要把程序上传后可以从程序中看到的.
工业自动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