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牌子的USB-RS232转换线?

楼主(2010-06-02):
上面写有: Z-TEK
CE
我看别人用的很好.哪有卖的?请高手指点!上面写有: Z-TEK
CE

网友A:
這個在電腦市場到處有的賣,上海產的

网友B:
好像是东莞力特电子的,一般大点的电脑城都有这个牌子的线卖。

网友C:
立特。。短线。。还有长的。。不过还是短的好用些。。

网友D:
力特USB-RS232转换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东莞力特电子的,一般大点的电脑城都有这个牌子的线卖。
同意

网友F:
淘宝上多的很啊,几十快钱一个

网友G:
还是用工业的吧 价格差不多 性能上好多了 如果不出办公室 没有动力干扰还可以 到现场就是灾难这个力特的经常掉线 用起来烦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