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故障监控程序怎么做

楼主(2010-06-02):
我想在我们的设备做一个plc监控程序,监视所有开启设备的条件接点。我用了条件接点串联了下降沿,然后驱动一个M***线圈,可这样跟本不起做用,所以向大家请教!

网友A:
请贴出你的程序代码,然后继续详细描述你的需求~~说实话,你的描述我根本看不明白。
Regards

楼主:
我们设备开启时需要的条件有: I1.1和I3.6……,我用这些输入点每一个点串联一个下降沿(N),而后激励M(101.2)线圈,做为监控的一条支路,这些支路串接在复位控钮和一个电机合闸输出Q(6.2)的并联之后,是为了这些被监控点在电机跳闸之后能够继续保持。这些我把它们做在FC5中,由OB组织块调用。不知道这样的设计是否可以达到效果。请教!请教!再请教!

网友B:
请贴出你的程序代码

网友C:
问题是下降沿(上升沿)的原则程序扫描一个周期有效的。这样串联使用,线圈怎么能够使能,除非同时按下输入条件,你说这样可能吗?难道就不试试SET;reset指令先。

楼主:
四楼的道理应该是我这个程序段的错误所在,当设备跳闸后,这个程序段只检测到的是上升沿,根本不存在下降沿,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回头我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