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2):
请高手指点这段程序该怎么理解

网友A:
   在百度里面搜索  三菱 特殊功能模块  视频就可以老  那里有详细讲解@!

网友B:
请看三菱 特殊功能模块使用说明。你还是自学比较好。

网友C:
初始化脉冲写入0#模块0#通道值为H3303,开机监控读取0#模块10#通道值并保存到D501中。具体含义可参见模块说明书。

楼主:
[TO K1 K29 K4M0 K1]中的K4M0应该怎么理解?

是把M0,M1,M2,M3   M4,M5,M6,M7,    M8,M9 ,M10,M11,  M12 M13,M14 M15这些数值

写入#1好模块的#29号BFM中去吗?

网友D:
这段貌似温控程序,第一句是说只用第二个输入,第二个是读上模拟量,第三句是对应的温控状态在M0-M15中展开。不知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段貌似温控程序,第一句是说只用第二个输入,第二个是读上模拟量,第三句是对应的温控状态在M0-M15中展开。不知对否。

我现在疑惑的就是第三句,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TO K1 K29 K4M0 K1]中的K4M0应该怎么理解?

是把M0,M1,M2,M3   M4,M5,M6,M7,    M8,M9 ,M10,M11,  M12 M13,M14 M15这些数值

写入#1好模块的#29号BFM中去吗?

是的。如果知道特殊模块时哪个型号的话,看一下特殊功能手册就能够明白其含义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特别感谢7楼...终于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