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40d系统频繁出现21612号报警的处理

楼主(2010-06-02):
请教各位 朋友:西门子840d系统频繁出现21612号报警,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呵呵。这个21612#报号是机床研磨功能的数据。我这里还没有这个报号的诊断手册说明。那只能根据报号将值进行适当修改。然后需要进行NCK RESET试试。前提是这个故障是原来就有,还是刚刚出现;与NC程序有关吗?

网友A:
还是请楼主详细描述报警过程吧。比如出现报警时,NC程序、进给停止吗?

网友B:
引用楼主hjs2009于2010-06-02 14:25发表的 西门子840d系统频繁出现21612号报警的处理 :
请教各位 朋友:西门子840d系统频繁出现21612号报警,该怎么处理?

网友A:
代楼主谢谢楼上。看了诊断信息,大致可以定为控制器使能丢失。具体可以这样诊断:进入诊断界面,PLC站点,依次输入DB3*.DBX2.1,DB3*.DBX21.7;DB3*93.7;DB3*93.5。观察当报警时那个通道位没有被激活(丢失)。然后进入STEP7进行程序分析诊断,也可以通过MD36060参数调整(默认值5)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朋友的指点。
我现在已经解决,是DB36.DBX93.5的信号没有1,我将电机的电源线和编码器线扎好,不让他们摆动。机床就莫名的好了。我还在反思:难道真是线的问题?我担心以后还会出现。
再次感谢!

网友A:
恭喜获得成功。我认为必要的诸如扎线松(不规范)和信号的干扰;接地等问题都必须在排除故障前排除掉。这样有助与排除故障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