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触摸屏与松下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0-06-02):
想问下松下触摸屏与松下PLC通信冷却开机正常,如果用着时停机再开机就显示通讯错误。试过几次都是这样?怎么回事!急!急!急!,

楼主:
没谁知道吗?

网友A:
就是通讯错误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通讯错误的意思。
谢谢,我想问下松下触摸屏与松下PLC通信冷却开机正常,如果用着时停机再开机就显示通讯错误。试过几次都是这样?怎么回事

楼主:
有谁在帮忙解答。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B:
有两个问题 第一 你用的屏是哪一款?如果是5V电源的GT01和松下非FP1系列的PLC通讯 可能是你的通讯线太细或接触不好 如果是不是GT01 而是其他24V的PLC 也有肯能使通讯线的问题 再有可能是24V电源容量选小了 松下电工采用的是232通讯 距离远了也能出现此问题 还有一点FP系列的PLC用的芯片经常烧掉 是否有过热插拔的经历新片不稳定了 要不你就买个通讯口试试

楼主:
谢谢yuyangcr,问题已解决了。是有个感应器超温经过变频器反遗给P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