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2):
设想学习的目的以达到提高自身的水平,温度PID控制程序,多段曲线控制。求解

我现在用的就是用温控表做的.我设想用PLC来达到这样的目的。QQ:535690123欢迎交流

程序没有加进里面去。现补上:主程序:
LD     M0.0
EU
MOVB   100, SMB35
ATCH   INT_0:INT0, 11
ENI

LD     SM0.0
INCW   MW2
AW=    MW2, 30
S      Q0.1, 1
MOVW   0, MW2
以上程序解释为?
你认为可以吗?这只是思路

设想学习的目的.达到提高自身的水平, 本来对于西门子指令.我就不熟悉。我是对它作为一个实习与学习的挑战性课题。
我的目的是想用PLC达到岛电温控表一样的功能...可以任意设定升温时间.恒温时间.随意的设定温度;曲线温度自动控制。

如:本来30分钟就可以升到500度的.现在我要让它10个小时才能升到500度,达到温度后,执行恒温。恒温结束后才能执行下一程序段。
  如果当我设为10分钟,现有的硬件条件是不可能在10分钟内达得到300度的.就要全功率升温(可控硅调功控制器100%打开),直至达到所设定温度(500度)后.才执行恒温5小时。
     省事省心的是用温控表..这个我懂..还请各位PLC高手多多指教。小弟我不胜感激!!先说声:“谢谢!!!!”

硬件:
西门子S7-200-CPU226
231-7PD22-OXA8  A14XTC(4路温度模块输入,只使用其中一路)
232-OHB22-OXA8                 (2路模以量输出模块)

触摸屏:威纶通MT6070IH(屏是用来记录实时温度曲线的.显示实时温度(PV),并可修改,设定升温,恒温时间; 设定温度值(SV);并保存历史所有时间、温度曲线数据)

可控硅调功控制器:两个(可以接受线性的0—10V; 4—20MA的信号。)

2组200KW发热丝。用KP可控硅控制。

如果只是一段温度值.从28度升到300度.如设定为10个小时.它就要按10小时的时间升温结束.(可以任意的设定时间来升温.) ;达到后保温N小时.这个没有难度.

现要求如下:
1状态记录:有温度掉电记录状态, 以PV值为参考值自动选择该执行那段程序。
2需要有多段温度曲线设定值。可以随生产要求而改变:时间,温度设定值。
3要有断线检测(断热电偶)。作出报警。
4本来30分钟就可以升到500度的.现在我要让它10个小时才能升到500度,达到温度后,执行恒温。恒温结束后才能执行下一程序段。
  如果当我设为10分钟,现有的硬件条件是不可能在10分钟内达得到300度的.就要全功率升温(可控硅调功控制器100%打开),直至达到所设定温度(500度)后.才执行恒温5小时。

5具备手自动控制,手动控制时按开关量(按钮操作)给定输出百分比。

温度工艺曲线要求如下:
说明:
   从28度开始升温;我想把它控制在4小时内达到300度。达到300度后恒温5个小时。。
5个小时后,从300度开始升温。。控制在3小时内达到420度。。到了420度恒温5小时。。。如此执行下一段程序至结束。

第一段:
28度--3.5小时升温时间=目标温度为300度====达到300度后恒温3小时.

第二段:
300---2小时升温到====420====达到420度恒温3小时.

第三段:
420---1小时升温到====500====达到500度恒温1小时

第三段:
500---1小时升温到====600====达到600度恒温10小时

第N段:
N度---N小时升温到=====N度======达到N度恒温N小时

第N+1段:
600---2小时降温到====达到500度

2小时后根据所降温度与时间(即实时情况)。。以曲线记录下来。。并保存到触摸屏中。
直至降到80度时自动结束记录。然后是由启动信号执行下一个循环工作。

程序是从第一到N;;;如果断电后..又要是以现在的测量值作起始值段

时间,温度值,恒温时间.都要任意的修改;我现在用的就是用温控表做的.我设想用PLC来达到这样的目的。
设想学习的目的..达到提高自身的水平,我是对它作一个实习与学习挑战课题。

欢迎你讨论。。热情期待你的援助。

再反过来,不知道用通断的话。又该 如何的做到呢?当然这是后话。。。

网友A:
我刚做了个油温控制系统,也许能帮到你,不懂可以问,不可能帮你去写程序,不实践你怎么会懂呢,自己编好程序有问题在来问吧

网友B:
控制升温时间,也就是控制几个单位时间PID的设定值(SV)增加至多少,例如要求60分钟,升值60℃,即每分钟SV增加1℃,当达到设定的温度值时,也就是近乎恒温,那恒温......保持,很简单的事。同意楼上的说法,得自己去实践、去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控制升温时间,也就是控制几个单位时间PID的设定值(SV)增加至多少,例如要求60分钟,升值60℃,即每分钟SV增加1℃,当达到设定的温度值时,也就是近乎恒温,那恒温......保持,很简单的事。同意楼上的说法,得自己去实践、去想!

控制设定值,可行吗??我觉得时间去控制PID的输出,会更好吧,这个问题可以实践去试试那个控制好就弄那个,大家一起来讨论啊

网友C:
我觉得时间去控制PID的输出,这要设计一公式用输入时间来控制PID的输出从而控制可控硅来控制升温速度,这有的意思。

网友B:
控制OUT和SV控制有区别吗?如果是递加控制OUT和SV控制时没有区别的,如果是分阶段控制给定OUT是波动比较大的.

网友A:
也不知道那个控制更好,实践了就知道了,哈哈,楼主实践好了必须告诉我们那个更好

楼主:
文中后面不是提到有一思路了吗?文中后面有一程序思路。不是我去不去编的问题。而是我想不出有效的方案。反以无法实现。我只是提出来。是想给有需要设计课目的人去想想怎样实现,想看看各位工控高人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思路与方案罢了。另我这个项目是已经在使用中的。我只是设想用PLC来实现温控表的功能。呵呵。。如果我真的有需要这个程 序。在我所在的公司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借它山之石”,只坐着等看结果而已。

楼主:
呵呵。。真对不起。我的程序没有加进里面去。现补上:主程序:
LD     M0.0
EU
MOVB   100, SMB35
ATCH   INT_0:INT0, 11
ENI

LD     SM0.0
INCW   MW2
AW=    MW2, 30
S      Q0.1, 1
MOVW   0, MW2
以上程序解释为?
你认为可以吗?这只是思路

网友D:
这种控制我做得多了 需要讨论的QQ:52197042

楼主(2010-07-18):
还有更多的方法吗?

楼主(2010-10-07):
呵呵。。没有几个人有兴趣

网友E(2010-12-26):
这个问题我好呀,希望在家多说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