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2):
我配套一台机器,有二个机械手,采用丝杠和步进电机前进后退动作.
目前问题,前进速度可以快速后退,但后退速度一旦调快,就会堵转,有嗡嗡声音?
咨询厂家:
1.丝杠后部变型,但断开负载空载也会出现此问题?
2.正反转中间停顿时间太短,惯量太大,但停顿时间调至2s,还是如些?
3.程序以前很多台也是这个程序和配置,应该不会有问题?

请高手指教,万分感谢????
交朋友,互资料,共学习,同促进. QQ:44078788

楼主:
我还问了朋友说是加减速曲线问题,但怎么调 都没有效果?/
交朋友,互资料,共学习,同促进. QQ:44078788

网友A:
尽可能的提高输入电压,调大电流,增大加减速时间。

网友B:
我用 东方步进马达(五相)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是正反转都有振动,后来检查发现是其中一相断线了,重新接好就OK了,你检查一下你的系统有没有断线???

网友C:
什么牌子的步进马达啊,空转都会的话,就看马达了和它的最高频率是多少了

楼主:
今天去现场了,问题解决.但什么原因没有确定?
1.拧紧步进驱动器的电源线,电机线,信号线,故障依旧.
2.将信号线开关电源独立出来,故障依旧
3.互换驱动器和电机,发现二个时有问题,一个时无问题,就是一个机械手的问题.
4..换了新电机和新鸡翅器,那个机械手还是一样.
5.调换PLC输出信号线,发现用一个时好用的,另外一个也是好用了.问题解决.

可能时因为成套厂信号没有接好引起.外部干扰.
后面将PLC接地,加强接地.

这个故障,主要的疑问,在手动时是好的,自动正反转时才出现问题.真是奇怪!!望高手指点一二.
交朋友,互资料,共学习,同促进. QQ:44078788

网友D:
这个我不懂。

网友E:
还是你自己分析的有道理,向你学习。可能是外部干扰的原因!

网友F:
是 你用的指令 PLSY    不带加减速时间的  你要用带加减速时间的指令

网友G:
不太明白,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 你用的指令 PLSY    不带加减速时间的  你要用带加减速时间的指令

用的OMRON PLC CP1H 都有加减速的
交朋友,互资料,共学习,同促进. QQ:44078788

网友H:
兄弟我和你遇上的问题是差不多的我的是每次多退一点!可是我的还没有解决。

网友I:
你用的指令 PLSY 不带加减速时间的 你要用带加减速时间的指令
另外可能是外部干扰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兄弟我和你遇上的问题是差不多的我的是每次多退一点!可是我的还没有解决。
正反脉冲是否一样
有失步吗
如果用双脉冲的话,换成单脉冲加方向试试
交朋友,互资料,共学习,同促进. QQ:44078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