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松下的伺服电机呀?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0-06-02):
师傅们,我有一个200W的松下伺服电机,编码器坏了,换了一个同型号的编码器上去还是不行,电机没问题的。编码器拆的时候已经全部破了,所以不知道零点位置在哪里,电机的机械零点也不知道。那位老大指点一下呀。电机是MSMD的,驱动器是A4的,实在搞不定就只有发到上海去修了。谢谢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楼主:
没人愿意指点一下呀?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A:
所以不知道零点位置在哪里,电机的机械零点也不知道。
零点应该自己设定吧

楼主:
不会吧老大?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B: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C:
哥们你的头像挺酷啊。这个我弄过,有点小经验。不知你那里实验的东西全不。你联系我吧QQ1038969822这个东西零点一定要对准

网友C:
对了其实可以简单的。就是你想办法用驱动器手动运行这个电机,然后用钳表测电流,当电流最小时就对了。得很多次才能对准中途对不准会报警
。

楼主:
好久没来了,谢谢楼上的兄弟,电机已经发到松下维修了。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D:
松下对维修品控制比较严,用户自行拆修的维修品一般发回松下维修部一般松下不给修,或者收取比较多的维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