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这样的回路能否实现?请给出个准确答复。

楼主(2010-06-02):
调节器的输出端与变频器的输入串联,再串联到PLC的AI输入,构成这样的回路能否实现,请直接回答能还是不能?谢谢。

网友A:
不能,我还是想多说几句:因阻抗问题,输出端可能无法驱动变频器与PLC端子。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电流输出型可以。

网友C:
电流输出肯定能否可以,但是要考虑干扰

网友D:
支持3楼观点

网友E:
把极性对好就行。电流型的

网友F:
电流型的可以!

网友G:
电流型可用,不建议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