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调节器,一台调节器有2对输出端子......

楼主(2010-06-02):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调节器,一台调节器有2对输出端子,但它们输出相同的电流信号?

网友A:
用同步控制器

网友B:
双PID调节仪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用联动比例控制器,价格不高。

网友D:
也可以增加一个电流分配器,一路输入二路输出。一路4—20mA模拟信号输入,分配成两路4—20mA模拟信号输出

网友E:
LZ,有个问题,你的“电流信号”范围是多少?

网友F:
不知道楼主用在哪的,是用来控制哪种识备的,不同的用法有不同的控制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