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2):
请教:SCH画图软件是什么?CPROTEL

网友A:
常见的为Protel,LED2000,WEB等常用的电气设计软件也生成SCH文档,由于各个软件产生的SCH文档格式不兼容,因此,哪个软件生成的SCH就由哪个软件开启。

Regards
  • 下载积分:+4(aabbcc296)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