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1pg问题求教

楼主(2010-06-02):
我用三菱FX2N的PLC和三菱1pg配合控制三菱MR-J2S-10A的伺服。
做了个简单的小程序。发现一个问题。我用TO K0 K17 D100 K1 把
的D100设置为1000时1pg发送1000个脉冲。伺服正转走10mm。可是
我把D100设置为800时1pg发送400个脉冲。伺服反转走0.4mm。不知
为何?应该是1pg发送200个脉冲。伺服反转走0.2mm才对呀。希望哪
位前辈指点迷津!简单的小程序如下:

楼主:
希望好心人指点

网友A:
我看了一下你的程序,因为你把M107 ON了所以你使用的是相对位置,也就是当你给了1000个脉冲正转,如果也给的是1000个反转一秒以后就反转到原点.如果给的是800个反转脉冲那就是每往返一次离原点+200.
下载积分:+3(tianqiji)

楼主:
这位大哥,谢谢你的回帖。
我试过了,我把D100给输入1000时正转时,私服走了10mm,我把D100给输入1000时反转时,伺服过原点还走了10mm。也就是向相反的方向走了20mm。我用伺服监控1PG反转时发了2000个脉冲。我感觉是1PG的程序有问题,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B:
我还没学到呢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電子齒輪比,算了對不對.

网友A:
我觉得你还是要先搞清楚什么是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你可以打我电话13296786399.不过我试了你的程序还是可以的,只是你程序中的时间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做调整

楼主:
请问7楼的兄弟,在哪里上班?在苏州吗?

网友D:
看似简单的,怎么那莫复杂呢

网友E:
你在D100处还设置了-1000,如果只改第一个,注定还要退10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