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2):
D7 39 08 14   谁能算出这组数十进制是多少?

网友A:
我无能为力,进来只是学习的

网友B:
先说你这是几进制的数

网友C:
是十六进制转换为10进制的意思吗?

网友D:
你是不是问把二进制换算成十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问把二进制换算成十进制

D7 39 08 14 是16进制数=十进制444333 我想知道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E:
16是权。D(13)X16^(8-1)+7X16^(7-1)+........+4X16^(1-1),八进制、二进制转换成十进制和十六进制都是同样的道理。
二进制:0 、1,八进制:0、1......7,十六进制:0,1.....9、A、B.........F

网友F:
不好意思,我还没学到这里来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6是权。D(13)X16^(8-1)+7X16^(7-1)+........+4X16^(1-1),八进制、二进制转换成十进制和十六进制都是同样的道理。
二进制:0 、1,八进制:0、1......7,十六进制:0,1.....9、A、B.........F

高手 请问具体怎样计算啊?谢谢

网友E:
恩,一些计算机初级的书上有,或者是单片机、数字电路都有。百度的百科上有你好好看看,在这里一下也说不清楚!祝你顺利

网友C:
十进制444333=十六进制6C7AD,楼主说的数字不是一般的进制换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进制444333=十六进制6C7AD,楼主说的数字不是一般的进制换算吧

这个是GE的PLC我输入444333返回的就是这个数字 不但改变密码返回的数字也在不但变化 就是不知道他用什么加密方式

网友G:
如果非要手算 先把16进制转为2进制 然后从二进制转为10进制就简单多了14(16)=0001,0100(2)=2^2+2^4=4+16=20 39(16)=0011,1001,0000,0000=2^8+2^11+2^12+2^13=256+2048++4096+8192=41592 依此类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