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

楼主(2010-06-02):
小弟我买啦个MT6070IH的屏,由于误操作,可能下载啦别的程序,我想吧屏初始化,不知道怎么搞,希望大侠指点迷津,谢谢啦

网友A:
那就把正确的再下载进去就完了 。

网友B:
机器的后面有个复位按钮吧,很小!

楼主:
初始化已搞定,只是程序还是下载不了

网友B:
应该是你的系统参数没有设置好,i系列支持u盘下载,可以用U盘下载程序,如果系统参数有问题,肯定是没有法运行的。

网友C:
后面拨码开关,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