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EB8000软件编写密码换页实例

楼主(2010-06-02):
菜鸟急求用EB8000软件编写威伦触摸屏利用密码换页的实例..本人已费了很的功夫编写都未成功.哪位大师能否传一个给我.在此多谢了.

楼主:
补充:输入密码如果正确的话怎样进入基本窗口.输入密码如果错误的话怎样显示密码错误窗口.

网友A:
程序样例,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下载积分:+1(zxj1989nian) 热心助人!

网友B:
1,如果输入的字符和我们设定密码字符一样的话,宏指令就将相应的窗口数,送至LWn,例如是基本窗口10,要求在PLC控制中有LWn跳转基本窗口的命令就行了!
2,或者利用触摸屏本身关于用密码进入下一界面的系统单元存储单元,手册上有说明,很方便!

网友C:
受教了啊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指点.本人现已编辑成功.问题出在PLC控制里没有设置好指令.

网友D(2010-0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