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3):
求助:西门子MP277 触摸屏与电脑用TCP/IP协议通讯不上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具体下面给你分析,交个朋友呵呵

网友A:
上次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给你分享下,我用数据线怎么都连不上,就用以太网,一根网线就解决问题了,希望能帮到,我下面是我写的具体操作,如果还解决不了请QQ联系我85582084,我帮你分析,交个工控的朋友分享知识,呵呵
首先在电脑的控制面板里选择“设置PG/PC接口”,将“为使用的接口分配参数”选择 TCP/IP->Broadcom NetXtreme 57X...

    然后改一下电脑的IP地址,IP地址可以填写150.150.150.98(或者192.168.1.98)其实只要随便一个网段应该就可以,再把子网掩码设为225.225.225.0剩下的地方可以不用设。

    触摸屏开机,进入系统以后弹出一个Loader的对话框,点击Control Panel,然后就会进入一个类似控制面板的界面,在这里双击Transfer,进入Transfer Settings,在Channel选项中,有channel 1 和channel 2,channel 1 上的选项不要选中,将channel 2处选为 Ethernet(可供选项还有MPI和DP)然后将Enable Channel,Remote Control处打上勾,点击右侧的Advanced按扭,进入Network Configuration,点击Properties,在Onboard LAN Ethernet Dr...中选择Specify an IP address,填入150.150.150.99(或者192.168.1.99这里注意不要与电脑上的地址写重),在子网掩玛处填写225.225.225.0然后逐个界面保存,直至最开始的Loader界面,点击Transfer等待传送。

    用WinCC flexible打开编好的程序,点击传送,就出现一个对话框,然后选择"以太网" 再输入触摸屏的IP地址150.150.150.99,(其他选项按默认设定即可),这样就可以下载了。

    如果下载时提示传送失败,可以尝试重新启动触摸屏再传送。

楼主:
这样做了 可还是通讯不上啊  请问 还要设置什么  才能通讯上?

网友A:
只要你设置正确可定能连上,还有通讯连上了,需要更新版本,你触摸屏的版本是不是跟你的编程软件版本适合

网友B(2010-07-08):
我用过TP277的用网线能通讯

网友C:
如果设置没问题的话,有可能是触摸屏版本太低,不升级是通讯不上的。

网友D(2011-03-21):
哥们,我把网线插上触摸屏网线指示灯根本不亮,电脑显示网线没有插好,但通一根网线在我同事的电脑上能够下载,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