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数编程

楼主(2010-06-03):
请教各位高手,我想用拨码开关设定两位数字。这两位数字如何被写到PLC里面去呢。程序如何来写啊。请教请教

网友A:
如果是0;1的那种拨码开关则如
I0.0;I0.1为0时指示为0则
I0.0 I0.1
--I I------I I--- INOTI---IMOV 0 MD0 I
同样其它显示方式也可以这样做。
也可以用指令方式写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