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使用出问题

楼主(2010-06-03):
我用的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是GT-Designer2-ver2.19,触摸屏仿真软件是GT-SimuIator2 ver2.33
当找开程序时出现:
引导对象工程数据与OS的主版本不一致
-基本OS:Ver.03.00
-工程数据:Ver.02.04
请安装与OS相同版本的工程数据。
请问这是何缘故啊,要怎么解决?

楼主:
有人帮帮我吗?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A:
那可能是你选择的机器名称不一至

网友A:
也有可以你和plc的安装目录与其不在同一文件夹。

网友B:
GT-SimuIator2 ver3 安装这个试试

楼主:
论坛上的 三菱触摸屏软件 GT-Designer3 中文版 (包含GT-Simulator3) 根本都下不了,下到了96%就卡住了,怎么都不会动

网友C:
建议你重新下载一个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这个原因是你的编写工程的软件版本和你仿真的软件版本不一致的原因。三菱的软件高版本兼容低版本的。用版本高点的软件。

楼主:
谢谢各位,提高了编程软件的版本,问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