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LC时,如果要追加拨吗开关的话,怎样修改程序?

楼主(2010-06-03):
请教各位高手啊,我想用拨码开关设定两位数字。这两位数字如何写到PLC里面去呢。程序如何来写啊

网友A:
问问题的时候你至少要把PLC的厂家型号说清楚 一般采用8421的 拨码开关 直接用传送指令读就可以了 我这样写你能看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