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运算

楼主(2010-06-03):
LDP X0 //在X0的上升沿
WAND K4Y0 HFFCF K4Y0 //将Y4和Y5置0
WOR K4Y0 H0600 K4Y0 //将Y11和Y12置1
END
这是书上的例子麻烦各为帮我解释下是什么意思?尽量讲详细点

网友A:
LDP X0 //在X0的上升沿
LDP需要解释吗?
WAND K4Y0 HFFCF K4Y0 //将Y4和Y5置0
FFCF的二进制代码为1111 1111 1100 1111
根据与运算法则,有0出0,因此第4,5位被置0
WOR K4Y0 H0600 K4Y0 //将Y11和Y12置1
H0600的二进制位0000 0110 0000 0000
根据或运算法则,全0才出0,因此,对第10,11位置1,由于Y为8进制结构,因此对Y11,Y12置1.
与运算法则
数1 0 1 0 1
数2 1 0 0 1
结果 0 0 0 1
或运算法则
数1 0 1 0 1
数2 1 0 0 1
结果 1 1 0 1
Good Luck~

网友B:
HFFCF表示十六进制数,相当于二进制数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K4Y0 相当于 Y17 Y16 Y15 Y14 Y13 Y12 Y11 Y10 Y7 Y6 Y5 Y4 Y3 Y2 Y1 Y0
不管原来Y4,Y5是0,还是1,与0进行逻辑与(AND)运算,结果是0,故Y4和Y5置0

楼主:
非常感谢二位的回答
1:这程序写到软件里K4Y0变成K4Y000, HFFCF变成H0FFCF,H0600变成H600是什么意思?
2:模拟时K4Y0下的数字1536是什么意思?
2:Y4 Y5 被置0 ,Y11 Y12被置1想看他们的输出,怎么把Y4 Y5 Y11 Y12写出来呢直接写是不行的他们的线圈前要加什么条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