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3):
我用西门子S7-216PLC于KTP178触摸屏进行通信,所用的参数都是通过触摸屏进行设定的。断电1天所有的参数还显示在触摸屏上。但断电2周后所有的参数均为零。
请问各位老师如何可以让程序和参数永久保存而不受断电的影响。三菱FX系列的PLC则可以永久性保存。
拜托
xiexie

网友A:
你把你中间使用的变量、存储区都设置为掉电保持。具体操作打开系统块,然后点击断电数据保持,设置你要断电保持的范围即可

网友B:
S7-200有掉电保持区域,可在“系统块”设置需要掉电保持的区域。 共有三种方式: 超级电容保持,后备电池保持,EEPROM保持。 其中

1、超级电容只能保存五六天,且超级电容存在于S7-200CPU中;

2、后备电池可保持大约200天左右,需要购买。

3、EEPROM可永久保持,但是EEPROM只可对系统设置的MB0-MB13最多14个字节掉电自动保持,V区需要保持到EEPROM中需要编程实现,若V区有一段初始化数据,则可以通过“数据块”赋值并下载到PLC内。

想了解更详细的内容请参见附件“S7-200CPU掉电数据保持常见问题.pdf”!
附件: S7-200CPU掉电数据保持常见问题.rar (791 K) 下载次数:268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C:
今天要用到,非常感谢

网友D(2010-07-21):
要想永久保持,必须使用SMB31和SMW32把数据写入到EEPROM中

网友E(2010-11-13):
5楼说的对。要用编程的方法把数据写入到EEPROM中。
少量数据就用MB0-MB13最多14个字节,7个字或3个双字+1字自动保持。

网友E:
占用了M存储器,可以用V存储器代替。